楼主(2009-10-21):
最近在外面接了一个单子,要求对2轴的电机控制,具体是这样的。
2个5相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是外面买的,电流在3A左右。
现在我要用手脉轮就是编码器对2个电机控制,由于我对电机不是很了解,现在遇到倍率高时电机运行不正常。忘各位前辈指点。
我现在的启动频率是100HZ,最高频率是10KHZ,加减速的时间为250-300MS之间,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自己试过用编码器来发脉冲控制步进,这种方式很难让电机听自己的使唤,不建议用.另外,我感觉你的启动频率有点低了

网友B(2009-12-05):
你是否设置驱动器啊?
好多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也就是说驱动器没细分时200个脉冲一转,频率为10KHZ话,步进电机的转速就是3000转/min,你的电机能达到这个转速吗

网友C:
"现在遇到倍率高时电机运行不正常"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转速高时电机运行不正常?   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就像3楼说的那样,不仅电机本身不能达到那个速度。 有关的知识以前的帖子里有,好好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调整步进角和频率,匹配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