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9-10-21):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选的伺服转矩过小,是否可以降低电机转速来提高扭矩呢?

网友A:
加减速机后可以实现降低速度,增加扭矩

网友B:
对增加减速机,我们公司就这么用的。

网友C:
加减速机或换伺服驱动器一套

网友D:
呵呵;三菱有带减速的电机;

网友E:
是否可以降低电机转速来提高扭矩呢.不可以,
除非加减速机

网友D:
定货时电机有1000、2000、3000转的;
你可以选1000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的,选取型的时候选低速度的,转矩是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