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传感器上有的有2种线,有的3种,还有的有4跟线,请问这些线如何去区分,我想用四跟线的sensor去代替3跟线的,实现的信号是一样的,该如何去接线
对于传感器上的信号,我想用反信号的,也该如何去接线,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上面会有标出的,什么颜色的是什么信号
有的4线的本身就有常开常闭点可以接,反向很容易的

网友B:
上面应该有接线图的呀

网友C:
三线,电源正,电源负,信号端;四线多一个信号负。

网友D:
2线制电流输出传感器不能完全替代3线制电流输出传感器
3线制电压输出传感器可以完全替代4线制电压输出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