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小弟学PCSELCAD没多久,有些疑问想请教各位:

1.  数据库内的“菜单索引”和“菜单链接”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讲“菜单索引”和“菜单连接”中的数值设为一致时,会在数据库中提取器件时发现不了二级目录菜单,只有一级目录菜单?

2. 有些器件是机械工程师下单的,电控部分不需要提,如电磁阀、电机等。如何让绘图清单上不出现这些器件。

楼主:
怎么没反应呢?

自己顶!

楼主:
没有人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A:
1. “菜单索引”就是大的导引,“菜单链接”是每一个具体的分类。你打开例子数据库文件,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构。
2. 两种方法:1)在原理图中不画出来。 2)在清单设置中,排除它。这样就不会统计出来。可以使用”参考指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