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S7-200 PLC,程序如下:
LD     SM0.0
R      Q0.2, 1
MOVB   16#85, SMB67
MOVW   +500, SMW68
MOVD   +4000, SMD72
ATCH   INT_0:INT0, 19
ENI
PLS    0

中断INT0如下:
LD     SM0.0
MOVB   0, SMB67

  我只给了转2圈的脉冲4000个  ,因为是10细分的。这是我的程序中的一部分,整个程序运行的时候步进电机也是转个不停,把这段程序单独下载到PLC里面运行也是一直转,高手指点下我程序那里要改,我是菜鸟,呵呵

楼主:
消灭0回复,快来帮忙啊

网友A:
未接触过,等待,学习,进步……

网友B:
你看下中断程序,应该是中断程序的问题,你想发完4000个脉冲,就执行中断,让它停止发脉冲,我以前看过,现在忘了,你把16#0给SMB67,试试呢

网友C:
你这个程序问题很多啊,刚学脉冲控制吧!

楼主:
能不能给我指出错误

楼主:
回复3楼: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是不是没有使用计数器对脉冲计数的原因呢?

网友D:
我给个我做的 也是发脉冲的 那你结合着 自己看看
1:LD     M5.0
O      M15.0
O      M1.0
S      M11.1, 1
A      急停
AN     横向终点1
EU   **注意有个EU 我记得我调试的时候没有加EU 感觉上是停不了的 原因很可能在这里 **
CALL   step
2。发脉冲的程序(step)
LD     SM0.0
MOVB   16#8D, SMB67
MOVW   +1000, VW64   *一些计算 不用考虑**
/I     VW60, VW64
MOVW   VW64, SMW68
MOVD   VD80, VD90
*D     VD84, VD90
MOVD   VD90, SMD72  ×一些计算 不用考虑×
ATCH   INT_0, 19
ENI
PLS    0
S      M11.0, 1
3.停止程序
LD     SM0.0                       //
MOVB   16#CB, SMB67                // 应该是送入16#CB
PLS    0                           // Q0.0停止输出脉冲
R      M11.0, 1                    // 对"电机运转"标志复位(M0.1=0)

网友E(2014-12-04):
主程序
网络1
LD     SM0.1
R      Q0.0, 1
MOVB   16#85, SMB67
MOVW   500, SMW68
MOVD   800, SMD72
ATCH   INT_0:INT0, 19
ENI
网络2
LD     M0.0
EU
PLS    0
中断INT0如下:
LD     SM0.0
MOVB   0, SMB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