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对

楼主(2009-10-21):
我是想知道电机与断路器按什么选择才是最佳的搭配?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流乘1.5—2倍选择断路器

网友B:
1.5~2.5倍关系,主要看你是多大的电动机

网友C:
如果用马达空开只要稍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意2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