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如何测量直流电路中的交流分量、交流电路中的直流分量?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几年前的考试题,原来这么简单,还做个问答题给别人做

网友B:
用交流毫伏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不可以用数字表串接隔直电容来测?
(注意表的内阻[3MΩ]和电容的时间常数所引起的误差,用R×C=100ms的参数试试。C=0.033uF)

网友D:
不知道,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