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一个工件沿轴作正负30度的旋转,请问用什么编码器测试比较合适?
victom

网友A:
一般的编码器都能满足

网友B:
和你选择的速度有关系,高速的那就要选分辨率高些的
还有你接受编码器信号的控制器能接受什么信号,是差动还是集电极的

网友C:
按电压、分辩率、输出形式等选择;
一般用增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