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7芯ZR-VV22电缆3根接控制线,3根接现场指示灯,红绿指示灯都亮,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A:
这个是有寄生电路造成,再者是电缆有故障

网友B:
指示灯并联0.1---0.01uF  电容即可

网友C:
把信号灯不断开的一边接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D:
给红绿指示灯串联个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