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1):
各位大侠 我单位所安装变频器老是坏 ,而每次故障位置基本上都是整流桥 。故障后跳空开,有两次还跳了变压器开关 ,变频器功率有75kw 90KW .厂家来了也没办法,加装输入电抗器也没效果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带的负载是风机,平时运行频率30HZ左右。

楼主:
变频器是艾默生EV2000型

网友A:
将变频器前面的空开或是接触器换掉,或是换大一个规格。
否则接触器开关的电弧很容易损坏整流桥

楼主:
变频器前端并不用接触器,空开也只是用作保护及检修时用。并无频繁启动。

网友B:
R,S,T端子做滤波处理
你的触发电路是否正常?
建议你在,R,S,T端子加些安规滤波电容.

网友C:
变频器在30Hz运行时的电流时多少。艾默生的EV2000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表现,厂家没有派人去测量你的电压情况吗?

楼主:
电压也测过,30HZ时变频器显示55-60左右,各台变频器分别由2个变压器供电,

网友D:
我感觉还是电源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E:
电网中有谐波分量,形成尖峰电压和浪涌电流,整流电流不堪冲击,而炸裂.测量供电三相电压与运行电流都正常.为变频器加装三相输入电抗器,抑制突变输入电流,可彻底解决问题.
变频器整流模块常常是比较频繁的,莫名其妙的损坏.或一两个月,或数天,与空气开关\接触器等电路元件无关,是典型故障特征.

网友E:
如果与环境因素有关,如铝材处理厂,变频器又恰恰在输出端接有接触器,接触器触点为氧化铝涂覆后,易造成短路,易造成逆变模块的损坏,空气触点受污染后,也容易爆裂,个别也有引起整流模块坏掉的情况。此种环境条件下,要彻底解决问题,须换用高防护等级的变频器产品。其价格近2倍于普通变频器。

网友F:
有必要给楼主推荐一个链接,可以下载一个讲座,专门介绍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原理、分类。有助楼主分析自己的实际问题,并找出故障点。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372

楼主:
输入电抗器也是艾默生推荐品种,9楼的师傅,已经装好了还炸。。。。。。。
我厂是热电厂,变频器装在配电室,环境比较好,厂家也i排除这一可能性

网友G(2014-01-14):
建议和支持更换更高等级的整流模块!最好的反压高、高频整流的整流桥!

网友H:
期待最终结论。

网友I(2014-07-06):
最近维修变频器 连续遇到两个 分立整流模块 炸掉  三个双二极管整流模块全炸半边 一台国产 一台富士p11 37k  后经仔细分析  得到的大概结论是这样    : 1 设备运行 有些年头了 风扇轴承润滑脂干了,轴承阻力大 散热效果差,2二极管下边的散热硅脂内的油性物质干掉了,散热效果变差,而我维修的两台变频器都是37kw 两台整流桥是都是60a的 选型偏小,而随之而来的温度上升 使二极管工作环境变差 导致正向压降,反向击穿电压等偏离原正常工作参数,从而最终导致模块炸裂,两台机器在使用观察中,也不知道这种判断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