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的参数

楼主(2009-10-21):
小弟第一次用伺服,对一些参数不是太了解,百度也没找到好的答案,在此向各位请教了!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数(PPR) 2500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转一圈要2500个脉冲吗?电机上带的编码器有15根线,为什么要有6相(ABZUVW相)。

伺服电机驱动器是不是也跟步进驱动器一样只需输入脉冲及方向信号即可?
伺服电机驱动器上的编码器反馈信号AB相及C相又是什么意思,需要接到哪?

以前我们做的点胶机用的是步进电机,控制器只需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就可以了,现在换成伺服电机,控制器上的接线需要有什么改变呢?

网友A:
什么伺服?
在电子齿轮比是1:1时,是2500个脉冲转一圈
编码器线和ABZUVW没有关系,UVW是驱动器到电机的线。ABZ是驱动器可以接到外部的编码器信号,这个一般可以不接线
脉冲和方向是要接的,其它还有急停、限位,伺服ON等信号也要接通

网友B:
伺服的接线比步进要复杂的多;还是先看你用的品牌的说明书吧;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线数(PPR) 2500 .可能是电机转一转,输出2500PPS。

网友D:
pulse per round的意思,转一圈,需要2500个脉冲。
UVW是电源线,ABZ是三个脉冲信号。

网友C:
UVW是电源线,接线的时候要注意相序,ABZ是三个脉冲信号,基本上没有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