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问题

楼主(2009-10-21):
单相电机电容加大了是不是会烧坏电机
我这有个单相调速电机因为加大电容量,结果把调速器给烧坏了
是140W的,原先是转不怎么动,还有调速不行了
换了个调速器加了个6UF的电容(原先是6UF和一个1.2UF)。一通电冒烟了,调速器烧了
量电机线圈断路了。
后来换了个新电机,和调速器
再量那个坏的电机线圈阻值正常,不接调速能转了
真搞不懂

网友A:
加大电容后,起动绕组的电流会变大,假如你把起动绕组上的电容加在了主绕组上,很有可能时间长了会把主绕组烧坏。
你第一次量线圈时是在热态下量的,第二次应是在冷态下量的,所以电机在热态下有虚接的地方。当冷下来后,冷态电阻变小,当热了以后,绕组电阻会变大。有虚接的地方也会使阻值变大。

网友B:
调速器烧了量电机线圈断路了,再量那个坏的电机线圈阻值正常,不接调速能转了?请问你是怎么量的?线圈断了没修就会好,还能转?是不是你量错了?再说了电机转不动你都没查过就贸然加大电容,电机怎么不烧。。。。。。。。。。

网友C:
服了你,没弄清楚你就换大电容!不烧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