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泵故障

楼主(2009-10-21):
我们公司有两台变频泵,用一个西门子变频器控制,赏有出现故障保护,多数时候断电再送电就好了,电机本身是没问题的,故障的时间是不定期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师傅说说。

网友A:
故障时变频器总有代码显示吧?

网友B:
检查电机  的电流是否过大  或 轴承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