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左后右

楼主(2009-10-22):
电机正转时,当同时满足正转反转条件时,让其忽略反转条件,继续正转。如何编写程序,用什么指令。三菱PLC

网友A:
就是几个逻辑关系串联,不需要特别的指令

网友B:
呵呵;就是逻辑与及逻辑或的关系;

网友C:
如楼上所说,让正转信号有效时、使反转信号无效,即正转优先。

网友D:
去掉反转那个条件不好吗?

网友B:
呵呵;
只要正转信号给就正转;
当反转信号给,正转信号没有给就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