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

楼主(2009-10-22):
ABB的变频器ACS510和550的用途说明
其中510主要用于风机水泵,550用于机械类负载,这里的机械类负载主要指的什么,能举例说明吗?

网友A:
这里的机械应该包括传动机械,最简单的传送带控制

网友B:
这里的机械类负载,包或所有的恒转矩特性的负载。除了风机和泵类的负载以外的传动形式。

楼主:
任何转速下负载转矩TL总保持恒定或基本恒定,而与转速无关的负载称为恒转矩负载。
  这类负载多数呈反抗性的,即负载转矩TL的极性随转速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反抗性恒转矩负载特性应画在一三象限内,这类负载有金属的压延机构,机床的平移机构等。
  还有一种位势性转矩负载,负载转矩TL的极性不随转速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恒转矩负载根据负载转矩的方向与旋转方向有关。位能性恒转矩负载特性应画在一四象限,起重类型负载中的重物多属这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