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技术支持。

楼主(2009-10-22):
现有一台三菱FX1N-40MT,接通电源时ERROE指示灯一直闪,且输出没动作。

网友A:
如能连上电脑,看能不能监控下错误代码

网友B:
电脑连不上,可以用手编器试一下,如果也没反应那只能维修了;

网友C:
监控时,看报警提示信息。

网友D:
先看能不能连线诊断出你PLC具体的错误,在把错误代码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呵呵;能连上还有戏;

网友E:
单凭这个可不好判断的,如果能连上电脑,诊断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