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现在遇到个简单的不好意思发帖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下,小弟在此感激不敬。可能是刚接触变频器的缘故吧,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绊脚石的困住了好几天。下面说说我的问题:
   变频器过载试验,其实也很简单,弄个负载,把变频器过载电流值设定下,启动后看电流达到过载电流时能 不能保护,OK,试验结束。
   这么大的负载哪去买啊,又有哪个厂家愿意去买呢(我自己认为的)。我就想到用个假负载(灯泡啊,电阻器啊,反正用的也就这些最多),变频器输出接上去运行看保护动作也就OK了吧。大电流发生器
   但是问题不是我想的这样,好像还挺复杂的,把我给弄死角里出不来了。希望各位前辈帮个忙怎么搞,假负载器不要太复杂,简单、经济就OK。希望具体说下过程怎么搞。
   说明下:就是看达到过载电流时能否保护动作,没有具体什么苛刻的、精确的试验要求。小弟刚出来的,还望前辈们多关照,小弟在此再次谢过

网友A:
没试过。不过我想灯泡可能不行。不知道变频器是多大的?灯泡最大才多少瓦啊。电阻器也不大,要用炉丝功率可能大一些,不过不是电感性的,变频器一般控制电机之类电感性的。不知用电阻性的行不行。曲线上可能不一样。不过如果只是试过载的话应该没问题。其它的如果用相当的电机然后加载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先用电炉丝吧,这个便宜也容易找到。不行的话就要用电机加载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B:
还是用电机加载较好

楼主:
非常感谢2为楼主的关注,再次感谢你们。我们做的试验电机都是空载,也就是说我们还做别的实验,比如过压、欠压、瞬时掉电之类的。但是就是这个过载试验比较麻烦,因为要求是按照模拟方法来做的,既然是模拟,就不可能是电机加载,那就用个负载器来代替电机负载,现在就是有点困惑,选什么样的负载器呢(比较经济最好),变频器是90KW的。灯泡肯定是不行的,我还没见过有这么大的灯泡。我有个想法,搞个电阻器加上去不知道行不行?还请各位前辈们多指教下小弟,希望能说的清楚的,具体这么去做,小弟刚出来,还不是太熟,在学校都是学理论多,没见过实际应该怎么做

网友C:
工厂的话,都有水泵,用电机试好

网友D:
短路试验最简单,一试即可见分晓。

网友E:
90千瓦的变频器做短路测试,恐怕需要相当有经验的高手吧。反正我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万一把变频器烧掉,那今年可能就要喝西北风。用普通电阻丝也不行吧。过载时电流一下就把电阻烧掉了,
其实大功率器件,一旦过载,效果和短路也差不了多少,楼主谨慎对待。要么请 kdrjl 老师傅去帮你做
o(∩_∩)o...

楼主:
给变频器接个2相或者3相短路什么的,估计还没保护就炸糊了。哎,过载试验到底怎么搞呢,到底买个什么样的负载器呢,真头疼啊。公司没工厂条件,只有个空电机,现在就想在搞个负载器,能做过载试验就OK
kdrjl是什么意思?没怎么明白你的那句话:短路试验最简单,一试即可见分晓(估计要有足够心理承受能力和过硬的技术底子)。我怕一上去就炸成非洲人了。还请指点。

网友F:
你可以加励磁负载
你可以把你的电机上面带一个励磁负载,调节励磁电压就可以调试负载的大小了,也可以带一个电抗器,调试过流或者过载,短路实验当然产品出厂的时候要做测试的,主要你的硬件保护时间要精确,短,短路一般用时间接触器控制,或者产生小于10uS的短路信号安全测试.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确不简单。

网友G:
设定的过载电流是多少咯!都没说清楚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给变频器接个2相或者3相短路什么的,估计还没保护就炸糊了。哎,过载试验到底怎么搞呢,到底买个什么样的负载器呢,真头疼啊。公司没工厂条件,只有个空电机,现在就想在搞个负载器,能做过载试验就OK
kdrjl是什么意思?没怎么明白你的那句话:短路试验最简单,一试即可见分晓(估计要有足够心理承受能力和过硬的技术底子)。我怕一上去就炸成非洲人了。还请指点。
第一,看来你对变频器的功率器件并不了解。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是具有抗短路能力的。变频器输出短路,立马就会把变频器锁住并报短路故障。不应该把你炸成非洲人的。除非你的变频器是“垃圾”变频器。^_^
第二,你是做变频器的?需要对产品做型式试验吗?说说你要做变频器过载实验的目的。好吗?

楼主:
1.应该是垃圾的变频器(自我感觉)。因为上电以后必须要在输入加个过电压保护阻容器件,否则必炸,因为没加,变频器好几次都发火了,爆炸声有点闷骚(声音被外壳给卡住了点,没有全出来,丝丝的声音),还是外国的牌子。我看过ABB的人家就没要(在出厂试验的时候)。我认为公司的电压应该比较稳定,为什么上电就炸呢,个人认为还是变频器垃圾,不垃圾就不需要用阻容了

2.形式试验和出厂检验都做,只不过在出厂检验比形式试验要低级,出厂检验目的:要求加载到1.2倍额定电流以后,变频器应立即降速保护动作,现在做的就是出厂检验,要在模拟情况下做。我现在还是有点犯晕,这个模拟负载器选什么比较好友经济。kdrjl师傅,还麻烦您指导下具体用什么来模拟,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应该是垃圾的变频器(自我感觉)。因为上电以后必须要在输入加个过电压保护阻容器件,否则必炸,因为没加,变频器好几次都发火了,爆炸声有点闷骚(声音被外壳给卡住了点,没有全出来,丝丝的声音),还是外国的牌子。我看过ABB的人家就没要(在出厂试验的时候)。我认为公司的电压应该比较稳定,为什么上电就炸呢,个人认为还是变频器垃圾,不垃圾就不需要用阻容了

2.形式试验和出厂检验都做,只不过在出厂检验比形式试验要低级,出厂检验目的:要求加载到1.2倍额定电流以后,变频器应立即降速保护动作,现在做的就是出厂检验,要在模拟情况下做。我现在还是有点犯晕,这个模拟负载器选什么比较好友经济。kdrjl师傅,还麻烦您指导下具体用什么来模拟,具体怎么做?谢谢
我是这样考虑的:

变频器的负载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将来做什么用?出厂检验要考虑实际,如果你拿假负载做实验,倒是检验了电流过载情况,但他这样的过载不是实际使用中的过载状态。要检验就检验它以后实际的过载状态。

所以,对变频器的检测,还是采用连接电机做负载,进行过载实验。这样就符合要求了,而且以后也能保证真的可以过载。

你不是有各种品牌的变频器吗?可以拿小的和大的连接对拖,小的电动;大的发电。检验小电机的过载状态,变频器你是现成的,关键是要准备几个不同功率的试验用电机,另外,要考虑发电状态时电能的吸收问题,可以回馈电网的制动,也可以电阻的能耗制动。这样做的过载试验,完全符合实际的负载状态。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保证你的出厂检验质量。

网友D:
方案1,采用电阻制动,直流共母线。可以节约制动的容量,减小成本。

方案2,采用电网回馈,直流共母线,同样可以节约制动的容量,针对大电流负载实验。

网友H:
这么大的变频器不太好试  我想可以把变频器的过载电流设置到
你可以找到的电机的空载电流  以下置。不就可以试过载了吗?

楼主:
非常感谢kdrjl师傅的耐心讲解,也非常感谢华东海的建议,不过像华东海师傅你所说的那样的话有点不符合实际,因为大功率的想找到符合他的空载电流电机太浪费成本,估计电机功率要选择翻倍的,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4极)。所以说你这个方案不怎么经济。
         kdrjl师傅您的那套方案比较好,但是因为要额外的增加变频部分(也就是发电电机的那部分变频器器件),公司也没有这东西,上面又不肯买,真叫人发愁啊。
         kdrjl师傅您能不能再帮忙下指导下小弟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案吗?越省钱越好,越简单越好。我想了一个方案您看下怎么样,还请您指点:变频器出来接个电阻器(很大的),然后通过电阻器来制造电流,当然可以是别的能代替电阻器,相当于电阻器的模型思路。您看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个方案您看下怎么样,还请您指点:变频器出来接个电阻器(很大的),然后通过电阻器来制造电流,当然可以是别的能代替电阻器,相当于电阻器的模型思路。您看如何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用假负载不符合变频器实际的负载状态,所以实验的结果不可信。比如你用电阻负载过载2倍,实际接电机,也许不到1.5倍,变频器就跳故障了。这里有一个负载性质不同的问题。当然,你就是只能买电阻,用电阻试验行不行?回答是肯定的,当然行。但不符合实际,所实验的结果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负载,数据就失真了。也没有意义。

要说简单的办法当然有了。但必须要使用电机,90kW电机,加一个计算过的惯性轮,当电机启动的时候,把变频器的启动斜坡时间设置短些,让他正好将启动电流等于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就可以满足既有真实的负载,也可以输出大电流了。当然,要想实现你的过电流指标,惯性轮的转动惯量一定要选择够了。选小了,电流出不来,选大了太浪费。

这里的原理我想就不说了,它是利用了惯性轮的能量储备原理,利用电机启动过程的动转矩实现电机和变频器的过载。电机的过载不必担心,一般的电机过载能力都可以达到2倍以上,短时过载更没问题了。

网友D:
呵呵,根据上面的思路,可以拓展一下,派生更多的方案,比如把90kW变频器的输出带一个90kW的风扇(风机),我们知道,风机属于变转矩负载特性,其转速与转矩的平方成正比。把风机的转速调高,超过额定转速,这样电机的转矩电流会急剧增加,实现其超频超载。达到过载实验的目的。

楼主:
90KW风机太贵了,公司也不愿意拿钱出来。以前有个师傅他做的就比较简单,但具体做法我也不知道,哎,人才都走了。看来我得自己在想想了,呵呵,没事瞎琢磨。
  等到有了方案我在拿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再次感谢kdrjl师傅的建议,也感谢以上各位朋友、前辈们的参与,谢谢

网友I:
华东海师傅的建议可以考虑
你能找到的电机有多大,测试一下它的空载电流。然后将变频器的过载保护值调整一下,设定值小于所用电机的空载电流,试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出过载保护是否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