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消防泵电机浸水后如何检测保证其能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A:
供参考:
将转子拆出,用摇表测相间和相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如在0.5M以上,则用红外灯泡从两端烘烤定子,驱除潮气即可使用;如低于此值则需要进行专门的干燥后再测绝缘,电阻什余高余好。

网友B:
如在0.5M以上不用处理,低于0.5M就要烘干了

网友C:
测得准吗?0.5M以上,没问题。

网友D:
用摇表测相间和相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小于0.5M 就要做烘干处理

网友E:
烘干就可以了呀

网友F(2010-01-03):
烘干一下好,有条件在浇上绝缘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