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阻响

楼主(2009-10-22):
我们的变频器是带38KW 的大型变频器 国产的。 有一个电阻箱和变频器连接 共2个 并联。每个8欧姆。 最近有一个电阻箱总是响。吱吱的响,测量电阻正常,换新的后还响 请问怎么办?别告诉我换变频器!

网友A:
首先农清楚是电阻响的还是箱体响的,平时电阻发热情况如何

网友B:
会不会是电阻上的电流大?不平衡?

网友C:
检查一下连线的端子是否松动,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