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谁有西门子s300控制 比例液压阀的输出模块程序 我觉得这个应该做成一个标准的程序模块。 但是我又不太想重新作轮子。 谁有类似的模块呢?

谢谢先!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所提到的比例液压阀, 是进行定位控制吗?

若是, 你讲的程序模块, 其实就是"位置环控制". 输入的目标位置和实际位置, 输出的是阀门调节速度( 毫安电流).

我说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