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电机定子或转子在进行绝缘处理后有时会有匝间击穿的情况出现,引起这一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也有与绝缘树脂有关的。
我们认为由绝缘树脂引起的匝间击穿是一个绝缘树脂与电磁线的相容性问题,通过在多家电机公司的现场试验,我们发现质量较好的F级以上的电磁线基本很少有此类情况出现;质量不太好或者质量不太稳定的电磁线出现的几率较大,这也可以通过对绝缘树脂的改
进来解决,要做到电磁线与绝缘树脂通过绝缘处理达到一个总的平衡,使绝缘处理后电磁线的漆膜不受到损伤。

绝缘处理工艺的影响:
电机定子转子在进行绝缘处理时,所使用的设备、参数的设置都会影响绝缘树脂的固化程度,只有合适的工艺才能保证绝缘树脂能够达到一定的固化程度,性能达到设计要求,才能杜绝电机工件绝缘处理后不会产生因绝缘树脂而引起的轴承生锈及匝间击穿情况。

气味:
1.使用时设备周围 2.绝缘处理后电机工件绝缘树脂:固化体系平衡、减少各种杂质、使用水溶性漆、采用无气味材料。
生产环境:绝缘处理设备的密封性、车间内设备周围的排风情况。

网友A:
上边主要说的是绕线式电机吗

网友B:
"由绝缘树脂引起的匝间击穿是一个绝缘树脂与电磁线的相容性问题"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绝缘树脂引起的匝间击穿是一个绝缘树脂与电磁线的相容性问题"不太明白
[/quote
]
 受潮到至绝缘等级降低,造成的击穿

楼主(2011-06-10):
回2楼:是的,绕线式电机用的线圈浸渍漆

网友D: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