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恒压供水系统中压力传感器如何控制变频器,想用富士的变频器,如何设置,各位师傅能否详细给讲解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恒压供水,你按工艺要求做就行了,至于电气如何实现,就是你要做的工作

网友B:
笼统的说,就看你用什么压力传感器,输出类型是什么, 然后再给变频器
变频器什么设置,那就得好好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了

楼主:
想用远传压力表,输出电流,如何接线

网友C:
远传压力表是电压信号呀,该电路和设置不难的,主要还是要仔细研读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不用plc如何设定压力在0.4mpa

网友D:
恒压供水
你是单台泵,还是多台泵?用内置pid控制模式既可,推荐你用三垦,控制简单

楼主:
一用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