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我们公司用的是欧姆龙变频器;前段时间参数输入不进去;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参数被写入禁止。

网友B:
同意2楼的!!另外看看是否有密码

网友C:
把n01项改为0就可以了(在停止运行状态下)

网友D(2016-07-03):
回复 网友C:
型号是3G3R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