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美特GD17n-BST2E-CD

楼主(2009-10-22):
请问哪位大哥有斯美特GD17n-BST2E-CD的编程软件,发一份给我,谢谢我的邮箱XHW0806@163.COM

网友A:
ADP3软件到处都是。

天津罗升,海泰克的台湾公司——台湾泉毅到处都是。。。。。。

只要听到海泰克的PWS1711的编程软件都可以用,斯美特就是靠仿海泰克上位的。

楼主:
那我选型号怎样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选型号怎样选

新建-型号选择PWS1711,然后在类型中选择STN……

GD17不能上载,也就是说,上载的项目只能用于再下载,不能用于编辑。

另外:GD17已经停产许久了。

网友B:
呵呵;
这个就是PWS1711的仿制品;软件及电缆都可以用1711的;

楼主:
怎么没有STN型号,软件是ADPV3.0吗?

网友B:
用ADP3就行了;

楼主:
怎么连不上,背后的小开关是什么用的,有说明书吗

网友B:
要把开关放到进入系统菜单的位置;
你还是找个1711的说明看一下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