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0-25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9-10-22):
各位老师,谁能帮助一下我遇到的一个问题。一个控制箱里其中的2#泵控制回路,只要一启动接触器就烧保险!开始认为是电动机电流大或者短路故障,经过检修电动机正常,用钳形表量电流也不大。最后我把电动机线路断开,只留单独的接触器,启动时仍然烧保险,接触器我已经做过直接给电实验了,能启动。可是接入电路中启动时就烧保险,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接触器坏了啊!

网友A:
根据你叙述的,有一点是肯定的:接触器是不太对劲,再者你的保险是不是选的太小呀

网友B:
控制回路短路吧‘,检查控制回路的线路

网友A:
可以在相同条件的控制电路中单独用一只新接触器试验一下,如没问题再换上这只接触器试验一下

网友C:
对,换个新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D:
是不是接触器 相间短路了啊

网友E:
控制电路短路或者是接触器线圈短路。

网友F:
如烧控制回路保险,就要查接触器线圈如没问题就查按钮等

网友G:
有摇表测一下接触器出线有没有短路,这样不是就知道了吗?

网友H:
我也觉得控制回路有点问题

网友I:
电机启动的电流很大,是不是超过了你的保险?要就是你的接触器的触点有问题,接触不好造成的电流过大

网友J:
重点检查接触器的控制回路,常闭和常开触点的连接。

网友K:
控制回路短路得可性比较大

网友L:
你烧的是什么保险啊??   是控制回路啊 ! 还是主回路的保险啊?

网友M:
如14楼森林绿荫所说,先要说明是烧控制回路还是主回路的保险。

   根据所述,负载无问题;
   “接触器我已经做过直接给电实验了,能启动”,如果是说接触器另外试验能吸合,则说明接触器线圈是好的;
   “电动机线路断开,只留单独的接触器,启动时仍然烧保险”,如果是烧主电路保险,可能是接触器相间或接线端子有短路;倘若是烧控制保险,则重点检查接线端子或导线是否有短路。

   同时,若烧主电路保险,则也要注意保险的额定电流是否足够和保险质量是否合格;但本例,根据断开电动机回路仍烧保险的现象,此点可能性不大。

电气维修书:《高速走丝 电火花线切割机 电气原理与维修》

网友N:
接触器主触头接触怎样查了没        还有就是你的接触器输出端有没有接其他的电气  比如说热继电气等;因为你说断开负载了还烧保险.
本人以前欲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