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我们平常用的普通的电气回路,一般都有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我们都知道热继电器在回路中是起到了热过载保护的作用,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灵敏,也就是过载到什么程度它会在过载多么长时间动作?

  望名人指点多谢!

网友A:
热继电器是电机的基本保护器件,灵敏度肯定不如现在的一些电子式电机保护器了,但便宜呀

网友B:
那要看,过热似的电流多大了,动作,断开电路,热元件凉后,恢复。

网友C:
热继电器要看整定值

网友D:
只要整定的对,应该很快。零点几秒就保护了。

楼主:
那要是零点几秒就动作的话,启动电流应该是额定值的好几倍,那启动的那一刻它不就动作了吗?

网友E:
机械式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有规定的,有的在使用说明书中已经标注了,启动电流虽然很大但只是瞬间,不会动作,但要是重载启动时间长了也会动作保护的。

网友F: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关注中。

网友G:
灵敏程度与整定值、工作环境、电动机的工作方式等其他条件都有关,必须经过调试才行。

网友H:
热继电器要看整定值,电流超过你设定的整定值就会跳

网友I:
热继有两种。所谓机械式热继电器是由双金属片组成。当电流流过双金属片时发热产生弯曲实现动作。所以有个过程。这就很难在几秒之内动作。第二种是电子式,这种就灵敏。可以保证在1秒以内动作。

网友J:
看环境温度和过载电流的大小决定动作的时间。

网友K:
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
本人同意9楼的说法,不过还有一点气候也要考虑。

网友A:
使用时,灵敏程度在一般场合还是可以的

楼主:
同进
我想知道灵敏度,就是他动作的时间.

网友A:
肯定不如电子的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