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现在有一电动机,铭牌额定电流为30A,假设用正泰的空开的话,我选用DZ47-60 D32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为什么?

网友A:
小功率电机一般多直接起动,常规选额定电流2倍的空开比较适合

楼主:
按照你们的提示我选择DZ47-60 D60的空开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们的提示我选择DZ47-60 D60的空开就行了吧?

用40-60的就可以了

楼主:
40-60?差距很大的,能不能给个确切数据,希望大家说说怎么算出来的呢?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几倍呢?

网友C:
建议不要用空开直接起动那么大的电机

网友D:
60的可以,但还要加电机热保护器的

网友E:
呵呵  先用个大的接上  测测负载时电流不就准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