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楼主(2009-10-2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电磁炉
电磁炉最喜欢坏的地方是什么?
我有一台电磁炉现故障是不发热,风扇也不转!属于什么故障

网友A:
查下电源,一般功率管坏的多

网友B:
一般大功率IGBT管容易坏,反正多了,像你这种情况就看有没有屏显示了!

网友C:
1首先看上电后面板指示灯亮不亮 , 若不亮检查保险是否完好好 2 若保险熔断多为IGBT功率管或桥堆击穿 3 若保险完好即是 控制电源电路故障。多数为开关电源,也有用电源变压器的。输出一般有两组,一组5V一组12或18V,视风扇电压等级不同而不同。若对开关电源不熟,可购一块电磁炉电源模块,价约5圆,将原开关电源2颗二极管拆除,将电源模块安装在电磁炉内合适位置,再用导线连接5V,12或18v供电即可。

网友D:
电磁炉里也有IGBT功率管?

网友D:
哪位可以具体说说电磁炉的发热原理和里面的具体构成?

楼主:
电磁炉是采用磁场感应涡流原理,它利用高频的电流通过环形线圈,从而产生无数封闭磁场力,当磁场那磁力线通过导磁(如:铁质锅)的底部,既会产生无数小涡流(一种交变电流,家用电磁炉使用的是15-30KHZ的高频电流),使锅体本生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再加热锅内食物。

网友E:
我也修过不少,多为IGBT功率管或桥堆击穿 ,其次控制电源电路故障。当然,轻触开关也是易损件。

网友F:
电磁炉中的变频装置。

网友G:
功率管什么样子的。

楼主:
感谢大哥们,经过我的努力我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那个在那个在线圈那里的传感器坏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