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楼主(2009-10-22):
各位大哥
请问电磁炉的功率管有一个三角的
有一个四角的
是怎么量的?

网友A:
三脚的是IGBT 四脚的是桥堆,量一下脚与教之间有没有短路总会吧。

网友B:
你修电磁炉有难度,还是请人修为好,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楼主:
就是不会才要请教各位啊

网友A:
你先前发的贴:电磁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电磁炉
电磁炉最喜欢坏的地方是什么?
我有一台电磁炉现故障是不发热,风扇也不转!属于什么故障
  你不跟贴告诉我们你查得怎么样了,却跑来另发一贴,不知何故?兄弟你不懂可以学,但做人要厚道。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了
没时间上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