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请问各位老师: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ASD-B系列的伺服电机,请问在用PLC控制伺服时,它的驱动上除了接脉冲端与方向端外,伺服驱动器的自身还要不要接线的?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自身的急停,限位,伺服ON等要接的

网友B:
呵呵;当然要接;伺报不是进步,要接的线还挺多;

网友C:
除了上述的,还有自身的电源与电机接线

楼主:
我要使用发脉冲的方式工作,是否还要设置什么参数的

网友A:
参数是要设置的,常用的控制方式、脉冲形式、电子齿轮比等

网友D:
参数设置是比较麻烦、/

网友E(2009-12-05):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自身的急停,限位,伺服ON等要接的
这些是否可以在伺服驱动器的参数里使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