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im能加载var变量吗?

楼主(2009-10-22):
小弟有个问题就是我编了一个程序,但那个仿真软件s7-200 sim 不能识别,弹出一个警告图片如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说你的程序中有一个指令在这个版本中不能执行。1.看看你的程序编译正确不2.是不是你另存了SIM软件认可的格式

楼主:
恩,谢谢~已近解决了,主要是刚刚step7发生了点小错误,造成编译时出错的,重启一下就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