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公司现在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还请各位老师指导下。

主要原因就是交流接触器:主触动很多烧毁。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检验的时候都是好的,到了客户那就烧毁了,烧的都是触动。

网友A:
如果大面积烧毁,有可能材料出问题了。

网友B:
如果不是配小了的话,那很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C:
触头材料问题或电流大,动作频繁。

网友D:
多方面的原因,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的

网友E:
负载大小,质量。

网友F:
换容量大点的试一下;

网友G:
同意7楼的意见,找一个容易坏的,换一个容量大的试一试。

网友H:
应该换大容量的试一下

网友I:
你交接控制是什么设备。功率是多少。你厂的主要设备是什么要说清楚。才能给出建议。

网友J:
两点:1,质量差;2,容量小。

网友K:
他买的是多大的,是不是跟现场用的不一样,太小了,动作电流大,造成的烧坏?

网友L:
问题很多,触头压力过大或过小,触头容量小,动作过于频繁等。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问题很多,触头压力过大或过小,触头容量小,动作过于频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