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址寄存的使用?

楼主(2009-10-22):
请问各位高工们,现在我有些疑问就是关于伺服轴次的编程。怎么伺服QD75D2控制器和QD75D4控制器,编写程序时,有的用到变址寄存器,有的用不到就直接写呢?

网友A:
呵呵;你Z10在程序中还有出现吧。

网友B:
第一行和后面三行不是同类定义。Z10在你的程序前后文中,肯定还有相关描述的吧。

网友C:
这和定位模块没直接关系,用变址要看具体用到哪里去

网友D:
变址是根据需要才用的,与这个模块没有关系的
用变址主要是想灵活变更相应的地址内容

楼主:
谢谢高工们的精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