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各位高手都知道昨天是WIN7正式上市的日子,我装了个但是装好了之后三菱PLC软件里的模拟量模块参数设置功能出问题了,不能打开了,这个是兼容的问题,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呵呵;
编程软件是不可能有操作系统更新快的;

网友B:
没用过这系统
模拟量模块参数设置,用的是Q系列的?把这些软件包也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C:
WIN7还在测试版的时候我就在用了,不过我没搞过模拟量,还没学到哪里,帮不到你,我的好像仿真不能用。

网友D:
如果改完兼容性还不能用的话,就是不支持WIN7系统了。

网友E:
用Xp最好

网友A:
呵呵;
没错;大多软体在XP下运行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