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早上好   各位大侠  我昨天看书  看了几遍还是不怎么理解  望高手师傅们 能够指点迷津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段资料 是吧MB0到MB14设置为断电保持  然后把VW的数据写进 MB0中
我对这段的理解是这样的  当开机时第一个扫描周期SM0.1为ON  CPU把MB0里的数据读到VB3里去  当第2个扫描周期时  SM0.1为OFF 这时候  把VB3里面的数据写进MB0中 这样 每个扫描周期都把VB3的数据写进MB0中  这样的话CUP的寿命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终结了,  我想请教各位  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把MB0和MB14设置为停电保持 那么M0.0就不能作为中间继电器在程序中使用了吗?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把数据写进永久寄存器中  下面图片是把 VW100里面的数据直接写进EEPROM中
  请问 各位 这样写 是否正确  是否还需要SM0.1   MOV-W   SM32,VW100  才能在开机时把SM32中的数据读到VW100中?   设定VW的数据为保持只能保持7天  我担心有些地方 缺电  一停可能停很长时间   望各位师傅能够指点我下    谢谢

楼主:
上面打错了个字  应该是   MOV-W  100,SMW32

网友A:
EEPROM是可以长久保存的;
RAM是用一个电容来保持,一般就一周的时间,你可以加一个电池盒,可以保存200天左右;

楼主:
谢谢    但是单位采购没买电池盒  所以我现在想把数据写入EEPROM中    就如同第2中方法直接把数据写入 EEPROM中    当开机的时候  EEPROM中的数据是否自动写到VW100中 还是需要另外自己写    LD SM0.1       MOV-W   SMW32, VW100  ?

网友A:
eEPROM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楼主:
恩 是的 书上写好像100万次   100万次 够用了  请问如果写进去了  是否需要在写个指令 开机时候把SMW32里面的内容读到VW10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