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MS-3条码扫描仪 通信采用9600,E,7,1
FX2N 采用RS通信  H0087到D8120
PLC仅接收
RS D0 K10 D300 K7
条码的原始数据为607-5467
我通过监控D300看到的数据是 8716457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H0087  7转换后是0111,b0位是1,那表示数据长度是8位,怎么上面又是7位

楼主:
不好意思,自己搞错了
改成了 H0086 结果也是一样的
MS-3条码扫描仪 通信采用9600,E,7,1
FX2N 采用RS通信  H0086到D8120
PLC仅接收
RS D0 K10 D300 K7
条码的原始数据为607-5467
我通过监控D300看到的数据是 8716457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MS-3条码扫描仪一次发送的数据量设为接收的数据个数,在接收完成标志置位时,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寄存器去后复位接收完成标志,准备一次数据接收;
如:LD M8000
  RS D100 D0 D200 D1
  LDP M8123
  MOV BMOV D200 D300 D1
  RST M8123

网友C(2012-04-15):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