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09-10-23):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Q系列PLC 电脑与PLC连接的USB数据线需要装驱动程序吗? 装了PLC编程软件怎么显示连接失败呢?请问为什么啊?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A:
要装驱动,可以自动安装,或是手动到软件安装目录下的Easysocket文件夹中找

网友B:
用什么定位控制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定位控制方式?



你用定位模块了?

网友A:
和定位控制方式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