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故障,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外部原因;二、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ABB变频器外部原因:
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
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要按照要求去选。
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ABB ACS600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参数设定问题:
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 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流振荡。
变频器硬件问题:
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启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电路板损坏可能是:由于坏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
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
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
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现象。
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用抑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

楼主(2009-12-14):
最大现货备机配件快修中心ABB变频器维修
变频世界,金城电气,ABB变频器服务专家传动产品维修,大量现货库存ABB变频器备机配件,提供ABB变频器专业快修现场服务我公司是从事ABB变频器传动产品技术服务,售后维修,配件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性公司.
客服Q Q:943927199   (无锡金城电气-邱小姐)
邮    箱:943927199@qq.com
欢迎广大客户来我公司实地考察、参观指导,咨询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