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好些关于三菱编程软件安装失败的帖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
公司的笔记本硬盘坏了,拿去维修。拿回来安装8.34L编程软件,完成安装后,新建工程,出现“初始化失败”之类的字样。由于原来笔记本上的软件安装包在服务器上有备份。却出现初始化失败的情况,所以直接怀疑系统的问题。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有写的比较详细的: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222-fpage-3.html这个是地址。里面介绍了各种情况。
     果断重装了系统,问题解决。
提醒大家一下,系统重装一定要选择标准版,或者完整版的,不要使用GHOST,因为用GHOST做的系统,会缺少大量系统问题。系统安装速度虽然快,但偷工减料也很多。
     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重装系统的,那么你只能安装developer7.0了。这个软件的兼容性不错。它的缺陷是不能编辑3U或者以上版本的PLC,包括Q版,A版。
     第二点是不能远程控制PLC停止。比如传程序时,必须手动把PLC打到STOP,传完后,再手动RUN。

网友A:
呵呵;一般重新系统后,先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不过后来我换了个系统就没有出现过了,也没有理,

看来其中是有道理的,谢谢了

网友D(2012-04-21):
我觉得应该是当事人在卸载软件时同时也把系统.DLL文件卸载了造成的,不可能是原本系统问题。所以后期在安装软件时就会在结束一个动作时报错,比如关掉一个窗口或关闭一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