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技术答疑系列大全3

楼主(2009-10-23):
31,问:INS的空载关合电压用在直流上是否能达到600V?
空载是可以的。在样本的电气参数中,有一项指标是额定工作电压AC20和DC20时为690V/750V,即为空载关合电压。

32,问:双电源转换系统是否有缺相转换功能?
带BA控制器的产品没有缺相转换功能,带UA控制器的产品,当拨码开关A设为1时,产品带缺相转换功能;
ATNS产品全系列都带缺相转换功能。

33,问:中性线过载保护(OSN)一般在什么场合使用?
对于4极断路器STR22SE/STR23SE OSN,应用于三次谐波含量较高的系统的保护中性线保护,在4P4d位置,中性线保护调节旋钮可整定至1.6×Ir。

34,问:2005年5月23日起我们将推出如下MCB系列新产品
NS产品进一步更新后,新产品的分断能力将被提高:NS100N-36KA,
NS400N-50KA,
NS630N-50KA
我们还将推出如下新产品 : NS100SX,分断能力是50KA
NS100/160/250/400/630DC(串、并联后使用,可以增加使用电压和使用电流)
NS630H/L-MAE500(用于电动机保护,电子式控制单元)
STR22SE-OSN,STR23SE-OSN(中性线保护3档可调:0、0.8、1.6)

35,问:要求M断路器完成远方监控测量功能时,如何选配和联接Digipact元件?
需做如下配置:
断路器需配置带COM通讯功能的电子脱扣器STR58UE。
断路器根据所需要传输的状态量可以选择配置OF、CE、CD等附件。
断路器根据控制要求配置MX、XF、MCH;
每台断路器配一台指示与控制接口SC150;以上三项与SC150联接。
PM150电力参数测量仪。
多台断路器(具体数量要求参见问题4.7)共用一台数据集中器DC150,每台SC150和PM150通过内部总线与DC150联接,DC150通过Modbus/Jbus总线与PC机、PLC通讯。
当电力参数测量仪选用PM300时,PM300表不通过内部总线与DC150联接,其直接通过MODBUS/JBUS通讯总线向监视器或PLC 传输数据。
当Masterpact断路器选用STR68U脱扣单元和ET44接口实现功率测量及通讯功能时,不需要选配Digipact设备。

36,问:直流断路器Compact NS100~630DC与原有的NS系列直流应用的断路器有何区别?
(1)新系列的直流断路器的性能指标提高了。极限分断能力Icu为100KA。
(2)通过串联极数最高可用于直流额定电压750V。并联使用可提高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3)新C1直流系列63A以下TMD脱扣器与原有的相同,但本体不同。63A以上是直流专用脱扣器TM-DC;直流C2系列断路器订货号不变,附件通用,只有短路保护。可用于750V DC。
NS630DC的额定电流为550A。

37,问:NS断路器加装了漏电模块后,是否还可以再加装电流互感器模块?
可以。Vigi漏电模块和电流互感器模块都有时,上面装Vigi漏电模块,下面装电流互感器模块。

38,问:NS塑壳开关全系列产品都是限流型的吗?
不是。只有630A以下的塑壳断路器是限流型的,800~1250A的不是限流型的。

39,问:Compact NSD100F/K的端子罩盖可以选吗?
可以。可选装Easypact 100 E/M的端子罩盖(30186)即可。

40,问:ATNS自动转换开关能否用于单相电源的切换?
C65系列的ATNS自动转换开关中的2P产品,电流最大至63A。可用于230VAC单相电源转换,但目前此类产品暂不供货。
Compact ATNS100-630的A和B控制器均有断相保护,因此ATNS自动转换开关不能用于单相电源的切换。
41,问:ATNS的转换时间最小是多少?
1.5秒。样本中的转换延时0秒指的是控制器上有意的延时,1.5秒指的是操作机构动作的时间。
42,问:NS断路器的小型测试盒43362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小型测试盒43362,用于测试带STR电子脱扣器NS塑壳断路器的脱扣。且只能测试电子脱扣器Im的动作是否正常。使用很简单, NS断路器在ON位置,将测试线插入脱扣器测试孔,拨钮置于Im。按测试钮。NS脱扣则断路器正常。详见使用图。
43,问:NS带电操(自动复位)的SDE接点81和B4能否断开后,自己另外接电源,如果需要无源接点的SDE怎么办?
不能断开。因为B2是通过82、81、B4得到电源的,如果断开,将不能自动复位。如果需要无源点,可以选择中间继电器。
44,问:INS40~160开关红色手柄的前端控制28942是否带延长杆?
带。
45,问:ATNS自动电源转换装置有消防自动复位功能吗?
ATNS自动电源转换装置有A、B型两种控制器。其中B型控制器标配有消防切“非” 优先级负载功能,A型控制器可以选装消防切“非”优先级负载功能,但目前无订货号,尚无法提供此功能。这两种控制器的消防切“非” 优先级负载功能都是自动复位的。
46,问:什么情况下需选配CLS就地指示与控制模块?
当需要在开关柜的前面板上操作控制NS断路器并显示其运行状态时,但是断路器却在开关柜门内或抽屉中时,此时可以对相应NS断路器配置一台CLS150就地指示与控制模块,安装在开关柜的前面板上即可完成上述功能。除此功能要求之外,一般不必选配CLS150。CLS150通过内部总线与NS断路器和 DC150数据集中器联接通讯。
47,问:ATNS NS 双电源切换开关可以配附件吗?
询问工厂后知,现在不能配附件。物流无法下单。
48,问:ATNS产品是否可以用于两路AC220V电源间切换?
ATNS产品63A以下电流等级产品中有2极产品,可以直接用于两路AC220V电源间切换,但是3极产品不能够用于两路AC220V电源间切换,因为3极产品有缺相保护,用在AC220V电源时,控制器不会动作,常用电源断路器无法合闸。
49,问:选择插入式ATS双电源是否可以选择成套产品+插入式套件?
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选择,然后注明插入式套件是装ATS上的,要求工厂成套发货。
50,问:ATS产品的CCC认证问题?
目前ATS产品都没有CCC认证,主要原因是目前没有强制认证标准,因此无法进行试验认证。部分产品宣称已获得CCC认证,实际上是依据负荷隔离开关的标准进行的认证试验。
施耐德技术咨询

网友A:
很好,不过一般很少用

网友B:
了解一下,这有点像产品技术说明

网友C:
很好的学习资料,学习了!

网友D:
说实话——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