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开关管坏后换新的K1317,PC923,PC929都换了,把主板排线拔掉就不吱了,那里坏了?其余电压平衡。求指教。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公司变频器没有出过同类问题

网友B:
是什么原因啊
是负载太重 还是输出电压过高?加大滤波电容或
2.减小电感值或
3.滤波电容改成钽电容
4 检查电感

网友C:
修过。换3842的震荡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