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和QS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9-10-23):
有人说QF是隔离开关的意思,有人说QF是空气断路器的意思,到底QS和QF指的什么意思?
我平常绘图时都是用QF做空气断路器,QS做隔离开关。我这样有问题吗?
你们有没有专业对低压电器的符号表示的手册呢?有的话传上来,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QF是空开,QS是闸刀开关。

网友B:
正确的应该是:QF是断路器,QS是闸刀开关。

网友C:
QF和QS在原理图上可以区分出来:QF静触点有X,可以带负荷操作;QS静触点有“—-”,不能带负荷操作。

网友D:
混啦

KM  不是接触器吗?

楼主: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能不能解释一下,左边的符号和右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一种元件吗?不知道左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右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左边的符号代表的是具有哪种功能的断路器?右边的是具有哪种功能的断路器?哪种是标准画法?

网友E:
没有问题。

网友F:
左右边的符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请看这张图片,能不能解释一下,左边的符号和右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一种元件吗?不知道左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右边的符号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左边的符号代表的是具有哪种功能的断路器?右边的是具有哪种功能的断路器?哪种是标准画法?

我觉得右边的符号偷懒了。都代表带热式过负荷脱扣和过电流脱扣的断路器

楼主:
那么左边的断路器是代表什么功能的脱扣方式呢?热过载?电磁?还是什么?大家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两个开关功能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分别具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H:
KA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I:
似懂非懂

网友J:
5楼的表格不错,很全面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