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松下MINAS A4N系列伺服驅動器報異常,異常代碼為40,故障位encode 電源不足,換過電源後,要對伺服清零,才能去掉異常代碼!請教高手,怎樣使用PANATERM軟件對MINAS A4N系列伺服清零?

网友A:
不一定要用PANATERM軟件调整,伺服驱动器本身有个报警清楚功能p88页。辅助功能。用这个功能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