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请问各位大虾,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配套的原则是什么呢?

类似问这样一些问题:中惯的伺服驱动器750W能否驱动小惯量的750W电机(典型例子MDDA083A1A与MSMA082A1C或者MSMA082A1G?
小惯量的伺服驱动器750W能否驱动中惯量的750W电机(典型例子MSDA083A1A与MDMA083A1C)
由于是新手,我只能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发问了,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yipianyipian5200@qq.com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能不能还要看具体的厂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报错的。

楼主:
哎呀,总算有前辈来了……在工控网等回帖,真是心焦啊????

网友B:
什么型号的驱动器配什么型号电机选型样本中是可以查到的

网友C:
肯定不能配了,一个萝卜一个空。中惯量配置中惯量。小惯量配置小惯量

网友D:
如果电机是带编码器的,一般来说,厂家都会配好放大器和电机的,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做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是带编码器的,一般来说,厂家都会配好放大器和电机的,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做伺服控制。

JOG可运行!!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