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两张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23):
1.大家请看这两个图,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右边的代表什么?左边的代表什么?都是代表空气断路器吗?为什么两种画法,哪种是正规的画法?
2.有人说QF是隔离开关的意思,有人说QF是空气断路器的意思,到底QS和QF指的什么意思?
我平常绘图时都是用QF做空气断路器,QS做隔离开关。我这样有问题吗?
你们有没有专业对低压电器的符号表示的手册呢?有的话传上来,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过流保护

网友B:
都是一样的意思,热继电器.,只是不同时期的表示方法

网友C:
我以为是一样的,只是那是断路器,具有过流保护功能,不是热继,表示的方法不相同而已

楼主:
希望大家回复的详细点,
1.上面的图代表了一种断路器?还是两种?一种的话为什么画法不一样?
这种断路器具有什么功能?
2.到底哪个是空气断路器表示的符号?QF还是QS?

楼主:
回复2楼,那怎么会是热继电器呢?那是断路器的符号啊,只不过我要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种画法都是表示的空气断路器吗?还是表示的两种断路器?

网友D:
没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E:
用第一种

楼主:
都是代表空气断路器的意思吗?为什么画法不一样?实现的断开功能是不是一样呢?(电磁、热保护断开形式)

网友F:
国标:GB/T4728中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G:
应该是代表空气开关

网友C:
这些是GB/T4728.7-2000中的标准图例

网友C:
热继电器图
过流继电器
根据国标中各个元器件组合成一个不同的整体

楼主:
那么根据14楼的意思,就是说左边的断路器是具有热过载和过流保护的断路器了,是吧?那么右边的断路器又是具有什么功能呢?为什么和左边的画法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