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不平衡

楼主(2009-10-23):
当出现三相不平衡时,零线上有电流,那么其中一相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多少,380V吗?

网友A:
第一要看不平衡的程度?
第二要看哪一相?220V高低不等??

网友B:
怎么也不可能到达380的,否则就是两根相线了

网友C:
应该是有的低于220有的高于220,但都不会超过380

网友D:
轻微不平衡三相电压不会产生偏差,只是严重时会产生偏差电压.

网友E:
不会是380,最多是大于220的,或者小于220的,肯定不会有380的可能

网友F:
在220左右

网友G:
电压绝对不会为220V,电压的高低与中线电流及中线电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