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YJV型电缆指的是配电系统种常用的电力电缆,是陆地上用的。
如果是船用的YJV型电缆不叫YJV,叫做CJV。
CJV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CEFR是乙丙橡胶绝缘,氯丁胶护套。
两者都是船用电力电缆。
和YJV所不同的是,船用电缆
一般都有阻燃要求,而普通的YJV则没有阻燃的规定。
YJV电缆是肯定不能用做船用的,CEFR也只能在船级社的监督认可下方能上船使用。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海工设施的环境条件是什么样的。但可以肯定YJV不能用。

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
如何区分?
电力电缆在电力系统主干线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能电能,控制电缆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输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电力电缆的额定电压一般为0.6/1kV及以上,控制电缆主要为450/750V。同样规格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
在生产时,电力电缆的绝缘和护套厚度比控制电缆
厚。

首先,控制电缆
属于电器装备用电缆,和电力电缆是电缆五大类中的2个。

控制电缆的标准是9330,电力电缆的标准是GB12706

控制电缆
的绝缘线芯的颜色一般都是黑色印白字、还有电力电缆低压一般都是分色的。

控制电缆的截面一般都不会超过10平方,电力电缆主要是输送电力的,一般都是大截面。

从电缆芯数上讲, 电力电缆根据电网要求,最多一般为5芯,而控制电缆
传输控制信号用,芯数较多,根据标准来讲多的有61芯,但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生产了。

网友A:
尽管我们经常使用电缆,有很多种类,但了解甚少...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