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变频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不能用了,就用一台补水泵,单位已经换了几个了,电压正常啊。

网友A:
一个功率是否相配。另外建议在变频器前加电抗。

网友B:
变频器输入前,输出后加俩个电抗

网友C:
不知道不能用的现象

网友D:
最好把出现的状况说详细,别人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E:
有没有报故障代码,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