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什么情况变频器的输出线需要加粗?

答: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⑴  输出频率很低,输出电压也很低。

  ⑵  低频运行时,线路电压降所占比例增大。

  ⑶  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距离较远。

⑷  加粗变频器的输出线:

保证  △U ≤ 2% ~ 3% UPHN(变频器额定相电压)

网友A:
这是什么?只有一个问题?
是想问还是有问有答;

网友B:
不知道,要什么说

网友C:
明白了
⑴  输出频率很低,输出电压也很低。

  ⑵  低频运行时,线路电压降所占比例增大。

  ⑶  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距离较远
但一般电缆都保守,放有余量

网友D:
楼主太懒了,懒到了连拷贝的事情都不愿意做,只给链接。真的做得太过分了!

网友E:
问题自己问自己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