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3):
恒压供水不用plc如何设定压力在0.4mpa,只用压力表和变频器能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用电接点压力表和变频器就可以实现阿!

网友B:
好像较困难,除非用带PID调节的

网友C:
使用远传压力表,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D:
能实现的不用PLC,用变频PID也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E:
可以不用PLC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不好用

网友G:
绝大多数都带PID

网友H:
现在大多变频器多有PID功能呀,很简单的

网友H:
关键还是要仔细阅读变频器说明书,真正理解了PID

楼主:
那如何设

网友I(2009-11-23):
用PID 就OK

网友J:
可以,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都有PID功能,我以前做过,但效果一般.

网友K:
用变频PID

网友L:
大家都说用PID,但是谁能给出一个具体设置的步骤和原理呢?

网友M:
现在变频器多有PID功能,用压力变送器。